变频电机

楼主(2008-11-07):
我想改一台挤出机,用变频器代替滑擦调速,不知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器+变频电机。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看你的电机的工作频率和负载情况,如果转速低而且负载大的话,还是采用变频电机比较理想,普通电机在低频运行的情况下,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摩擦调速器的后端,还有一减速机构,严格的说,应该被称为调速+减速器。

如果用变频器代替摩擦调速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变频器、电机的工作频率相当低,所用的变频、电机都要放大许多倍,具体的应看工作频率是多少。

如果正常工作频率是5Hz,那么电机、变频的容量要放大10倍,否则电机将发热,变频将过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摩擦调速器的后端,还有一减速机构,严格的说,应该被称为调速+减速器。

如果用变频器代替摩擦调速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变频器、电机的工作频率相当低,所用的变频、电机都要放大许多倍,具体的应看工作频率是多少。

如果正常工作频率是5Hz,那么电机、变频的容量要放大10倍,否则电机将发热,变频将过载!

很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二楼对工况很熟悉,应该是变频器+减速器,我想适当选择减速比,让电机正常工作在30Hz---40Hz之间,如果这样用普通电机会不会发热严重,变频器和电机容量需要放大多少。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来看,问题不大,电机及变频适当放大一级就行了。

网友D:
什么叫滑擦调速,应该是滑差电机,同功率的普通电机配变频足够,滑差电机几乎都配变速箱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如果楼主说的是电磁滑差调速,同功率变频就足够了,因为滑差调速效率低,

如果楼主说的是摩擦轮调速(含减速箱),现改用变频则需要加大功率。

楼主:
我把字打错了,应该是滑差调速,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按我的使用电机发热会不会超标。

网友B:
凡是原来使用电磁滑差调速的,如果用变频替换,可以放心大胆的说:肯定没问题,电机肯定不会发热,如果原来的电机负载较轻,甚至可以降低一个功率级别,本人曾经用11kw 变频替换过15kw电磁调速器。

网友E:
根据你说的情况来看,问题不大,

网友A:
应该是减速机+电机,电机改用变频调速的,电机不用更换,你只要把你负载正常使用是的转速在什么范围内,根据这个转速换算一下,电机的转速,然后根据电机的应该工作的转速范围和设备的转速范围,计算出减速机的速比就可以了,但是,电机最好工作范围是35~45之间,不然普通电机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