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可以吗

楼主(2008-11-07):
用触摸屏实时显示所控制的东西,就是用动画实时模拟机构运动?

网友A:
有的屏可以显示.看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B:
有可能要自已做程序,应该比较复杂

网友C:
触摸屏应该可以实现的。但实现这种功能的屏不会便宜u

网友D:
呵呵;实现是可以的,但编程相对比较麻烦;

楼主:
那如果要实现实时仿真,必须要加传感器吧,有这种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