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算法是怎样算出来的呀

楼主(2008-11-08):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怎样算出实值 的呀                  用的是300/          4MA-----20MA   的互感信号    我只知道上位机显示 好象是236左右吧                      怎样算出来就不知道了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 指导一下我                                                                             谢谢!!!!!!!!!!!!!!!!!!!!1

网友A:
4~20ma和实际工程量之间,做过线性处理了

你只管用好了啊

网友B:
只管用,不用管是怎么算的。这是个线性的。

网友C:
我用过这个“SCALE"说的好像就是将PIW502的信号变成从0.0e+000到1.0e+002(从0-100)里的线性的信号。

网友D:
做过线性处理了

你只管用好了啊

网友E:
线性转换啊,一元一次方程.

网友F:
很多说的都很有道理啊!!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G:
一般的普通乘除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