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钳工讲义

楼主(2008-11-08):
第五部分 高级钳工知识要求
高 级 钳 工 基 础 知 识

复习(初、中级工知识)
液 压 传 动 知 识 (一)
第一章 第五节
液压传动基本知识(一) p24

1. 液体静力学:帕斯卡定理—
加于密闭液体上的压力、大小不变向各方向传递。
2. 液体动力学:伯努利定理—
液体在管理道内任意处压力能、重力势能、和动能 之总和不变,流速越高,压力越低。
3. 活塞推力 F=活塞有效面积S×压力p(油压)
活塞做功 W=F·SL (SL为行程)
功率 P=W/t
=F·V (V活塞速度)
=压力p×流量Q
单位换算 P=pQ/60
P-KW 功率
p-Mpa 压力
Q-L/mim 流量

第六章 第四节 液压传动知识(二) P165
1. 基本液压系统组成 a. 驱动元件:泵(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 b. 控制元件: ⑴.压力阀:溢流阀、减压阀 ⑵.方向阀:换向阀、单向阀 ⑶.流量阀:节流阀、调速阀 c. 执行元件:油缸、油马达 d. 辅助元件:油箱、滤油器、蓄能器、油管件、冷却装置等。
2. 液压传动的特点: 优点:a. 易于获得大推力或大扭矩 b. 控制方便、易于频繁换向、操作力小 c. 惯性小、动作灵敏 d. 易调速、调速范围广、可无级调速 e. 易于实现过载保护 f. 防锈、自润滑 g. 便于四化(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自动化) 缺点:a. 渗油:污染 b. 有弹性:传动比不严格,低速爬行 c. 效率低:内外泄漏、发热 d. 可靠性不很高:孔隙堵塞、泄漏 e. 噪声高:进气、元件振动。 3. 功率计算: 油泵输入功率 N入=油泵输出功率N/效率η =pQ/60 η
第十章 第一节 液 压 传 动 知 识 (三)
一、常用液压泵的种类、工作原理及应用: 1. 齿轮泵:P225 图10-1 注意出油方向与啮合处速度方向相反。 Q波动大:噪声大、内泄漏大,用于低压2.5MPa 2. 叶片泵: 流量均匀、噪声低、压力高 用于中压系统:6.3MPa 3. 柱塞泵: 压力最高,便于调节流量,分经向和轴向,6MPa~32MPa

二、液压阀的种类、工作原理及应用:
1. 压力阀:用油的压力与弹簧力平衡的原理, 用来控制、调节系
统的工作压力。
包括: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压力继电器
符号:溢流阀:P230,图10-15之2
冽压阀:P230,图10-15之3
顺序阀:P231,图10-18之1

5. 密封件:(p228图10-8,9,10) O形圈:动,静密封,简单,有效 Y形圈:主要动密封:磨损力小,密封好 V形圈:支承环(凸)、密封环(凸凹)、压环(凹)三种一组。 6. 管件 a. 油管:无缝钢管、铜管、尼龙管、编织橡胶管 b. 管接头:(p229 图10-11,12,13) 焊接式:用于钢管 卡套式:用于钢管、胶管合成 薄壁扩口式:用于铜管 7. 液压元件图形符号: 结构符号:图10-14a(p229) 职能符号:图10-14b
四、液压基本回路 1. 压力控制回路 p230 图10-15为支路压力低于主系统压力时用。 2. 速度控制回路 a. 定量泵+节流调速(进口节流,出口节流,旁路节流) b. 变量泵 3. 方向控制回路 a. 换向回路:时间控制制动(图10-16) 行程控制制动(图10-14) b. 闭锁回路:用液控单向阀、电控单向阀控制的回路 4. 同步回路: a. 调速阀控制各油缸速度 b. 同步阀(分流阀)控制二油缸同步(图10-17) 5. 顺序动作回路: a. 压力控制:图10-18 b. 行程控制:行程阀 c. 时间控制:时间继电器
五、液压系统故障分析:
1. 噪声: a. 系统中有空气 吸油口密封不严吸入空气或空气未放出,
油面过低或吸油口离回油口太近,
滤油器堵塞。 管道泄漏或回油管没浸入油面下。 b. 油泵:齿轮泵齿形精度低或磨损 叶片泵叶片卡死 柱塞泵柱塞运动不灵 机件磨损,间隙大
c. 溢流阀: 弹簧疲劳,产生自激振动 阀芯配合间隙加大或拉毛 阻尼孔堵塞 设计不良,动态性能差 d. 管道:未固定 e. 电磁阀:阀芯卡死,拉毛 弹簧损坏 f. 油缸:换向减速阻尼不够,换向冲击声大 g. 油泵一电机:连轴接不同心、松动
2. 爬行: a. 系统中有空气 b. 导轨运动阻力大:润滑不良,压板过紧 c. 油封调得太紧 d. 液压油粘度太大 e. 油缸速度调得过低 3. 泄漏: a. 系统工作压力过高 b. 磨损增大间隙产生内泄漏 c. 密封件失效 d. 球阀、锥阀配合不良,或夹有杂质 e. 接头松动,管道破裂。 4. 油温过高:(压力损失,容积损失,机械损失) a. 密封不良内泄漏大,容积损失发热 b. 压力调节过高,而工作负荷过低 c. 油液粘度太大 d. 油箱周围不通风,散热条件差 e. 系统设计不良:管道细长,弯曲多,油箱容量过小,轻负荷 (低压,低速)工作时或工作时卸菏不良。
5. 系统失压(不上油或无油压) a. 电机转向按反 b. 泾流阀失灵断开。 6. 压力波动大 a. 系统内有空气 b. 泾流阀工作不良 7. 冲击: a. 换向缓冲节流装置调节不良或失灵 b. 工作压力调整太高 c. 背压阀调压过低,油缸换向超程。 8. 换向精度差 a.系统内有空气 b. 换向阀阀芯间隙太大 c. 油缸泄漏 d. 液控换向阀控制油压太低 e. 换向缓冲调整不良
9. 换向死点或起步慢 a. 液控换向阀控制油压过低 b. 换向缓冲调整不良 c. 工作阻力太大,系统油压太低 d. 换向阀工作不正常 10. 工作往返速度差异大 a. 油缸两端泄漏不等 b. 节流阀调节不良 11. 周期性进绘不稳定 a. 节流阀节流口堵塞 b. 系统内有空气
电气传动基础知识 (中级)

1. 欧姆定律: I=U/R U=IR
2. 电阻串联: R=R1+R2
1 1 1
3. : —— = —— + ——电阻并联
R R1 R2
4. 电功率:P=IU(1瓦=1安×1伏) R=I2R=U2/R
5. 电能:W=Pt
6. 交流电:i= ImSin(wt+α) u=UmSin (wt+α)
7. 三相交流电:星形联接 (中线不能省)、三角形联接、
相电压 220V、线电压 380V
8. 控制变压器:《辅导》 P195 U1/U2=N1/N2 N匝数
9. 三想鼠笼异步电动机
转子,定子,旋转磁场
第十章 第二节 机床电气控制知识

一、常用低压电器
(额定工作电压低于500V的电器)(或交流1200V,直流1500V)
控制电器:开关、按钮、按触器等
保护电器:熔断器、热继电器等
1. 组合开关: p236 图10-19
电源开关、车、铣、刨、磨的电机,水泵开关。
2. 熔断器:
图10-23 用于过电流保护(短路时)烧断后更换熔断管
3. 按触器:
图10-21 用于控制主电路的继电器
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常用两个接触器
4. 按钮: 图10-22 用于控制电动机开停的接触器的激磁线圈,常开—启 动按钮,常闭—停止按钮,复合—控制两按触器 5. 行程开关 p238 图10-23、24用行程位置控制机床电器动作。 6. 热继电器 p239 图10-25 用电流的效应使双金属片变形切断电路 与熔断器区别:动作慢、可复位、对持续的过载进行保护,熔 断器是短路保护。
二、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电气控制
1. 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
p239 图10-26为电机点动控制线路原理图,常用组成部分:
a. 动力电路:从电网向电动机供电,由L1~L3,(三火线)、
QS(组合开关)、FU1(熔断器)、KM(接触器)、M3
(电机)组成;
b. 控制电路:控制工作机械操作的电路由FU2 (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