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光电开关NPN 与 PNP 接法问题

楼主(2008-11-08):
我的PLC为CQM1H-CPU51 ,光电开关更换后,没有注意是NPN还是 PNP的开关

更换后PLC出现了无信号输入问题,连线是按以前的接法,请问该如何改变接法或者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更换多少个光电

两个在办法

1,如果更换输入单元全部的光电的话,把输入点单元的公共端极性换一下.

2,更换单个的光电和之前的类型不同的话给它加个中继,转换一下.

建议你了解下:NPN和PNP接线方法.

楼主:
对:雨的印痕 关于

我不知道你更换多少个光电

两个在办法

1,如果更换输入单元全部的光电的话,把输入点单元的公共端极性换一下.

2,更换单个的光电和之前的类型不同的话给它加个中继,转换一下.

建议你了解下:NPN和PNP接线方法.

内容的回复:

谢谢,呵呵,我只换了两个开关,看来需要加中继了,得好好看看接法了,惭愧

楼主:
好象是:E3Z-T61-D  E3Z-T61-L

就是这两种开关,谁知道他们的区别

网友B:
NPN、PNP只是极性不同,你把电源的正负极换一下就是了。或者你接上开关,用金属接近接近开关,PLC应该有输入信号,如果没有,你改变一下电源极性。还有就是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不要选得太低了,容易烧坏。

网友B:
不需要加中继,仅仅是接近开关的接法和供电电压,别的没什么。

楼主:
呵呵,我对这些不是很懂,初学的

我的开关的有棕和蓝线,按接法棕为正,蓝为负,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黑线是开关信号线,供电电压是DC24V,(更换前后均是24V)

黑线接入PLC ID212块上,接入1.10   和1.11

更换后,手动开关,PLC1.10  1.11 均未变化,

楼上的能告诉我具体的我该怎么做,另1.04-----1.07接的是NPN 开关

呵呵谢谢

网友C:
NPN和PNP的输出是刚好相反的,注意别搞短路了.呵呵

网友D:
我的博客里有两篇关于NPN、PNP互相转换的文章,不妨去看看。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9222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3987

网友E(2009-02-22):
开关上不是有接线图么,,照着接就行了

网友F:
我告诉你,这问题很简单,NPN信号输出段是底电平(相当与0V),PNP输出信号是高电平,(相当与24V),连接PLC用的是NPN,不过NPN与PNP可以相互转换,用DC24V继电器就可以了.我都实验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2016-05-12):
将PLC的输入公共端接OV就可以使用PNP的传感器

网友H(2016-08-28):
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