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08-11-08):
我的系统中有一条料位控制回路。该容器的直径很小,只有50厘米,阀门控制容器的底部出料,阀门前后压差18公斤。料位测了范围1米。我的PID参数设置为:P:0.8 I:1.2 D:0.25

我的问题是,当来为控制在60%以上时,料位控制很稳定,pv与sp基本重合,op值波动范围很小;但是当。sp降到60%以下以后,op值就大幅度波动,pv值震动很大。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网友B:
觉得,液位控制应该不需要D的吧,比例也不大啊,

楼主有答案了吗,出来分享啊,

我们系统用的PKS的,看了,压力,流量,液位都不错的的,但温度的滞后还是有问题的啊,

还需要再看看啊

楼主:
没有答案,郁闷得很!

网友C:
增大D值试一下,看看结果哈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控制要求是怎么样的,一般好像没有这样调PID的

网友E:
可以多试几次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楼主:
对:lm02184 关于

不知道你的控制要求是怎么样的,一般好像没有这样调PID的

内容的回复:

要求被控料位要稳定,同时阀门开度变化不能太大,否则会使后续设备的参数出现震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提出的问题的讨论。

对于这个现象,我想原因可能是实际料位偏低造成的。首先向我提出质疑的是操作工,他们认为实际料位没有指示的那么高。我让他们提出证据,谁也说不出,只是怀疑。顺便说一下,我这里使用的料位计是射线仪表。于是,我拿射线剂量计到现场进行了检测,结果控制室在显示60%的时候,现场实际料位只有约30%。可能这就是低料位时控制不住的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你这个D肯定太大.y41

网友F:
你这个D肯定太大.应大幅度减小.

网友G:
传感器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减小比例作用

记录一下

网友I(2008-12-15):
检查一下执行机构。。。

网友J:
PID常用口诀(转)
1.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好。

2.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2.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网友K:
把D去掉再调调看看

网友L:
先手动调,调差不多平稳了再投自动。

网友B:
是啊,不知道楼主有答案没有啊,

网友M(2009-02-24):
有谁能告诉我在哪里能调PID参数,如何调吗?救急!谢谢!!

网友N:
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关于

有谁能告诉我在哪里能调PID参数,如何调吗?救急!谢谢!!

看你是什么仪表啦,就地的在表内,架装表在调节器上,DCS在系统里啊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