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线仪表标定问题

楼主(2008-11-08):
我使用了一套美国热电的γ射线仪表,按照说明书进行了标定。坐标定时做了空料位循环,确定了0料位;然后应该做满料位循环,但是由于工艺无法提供满料位,只能做关源循环。结果仪表投用以后工艺反应料位指示值偏高。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13-06-26):
关闭射源,作为满料位。当然最好还是计算一下满料位时挡住的射线强度,然后找块铅板或钢板挡在射源测作为满料位。

网友A:
到50也行,标定一下,如果你表<此处内容被屏蔽>问题,量程设定好,就没问题了,到100也会显示100的。

网友B:
保重身体!。。。

电离辐射,真不是闹着玩呢

            没结婚得小心牛牛艹不出娃

            结婚鸟得小心癌症寻您的事 ~~~`~~~~~~~```~~~~~

电离辐射,真不是闹着玩呢 ,,,,,染色体一变异,,您就不算人类鸟  ,,算新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