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趋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08):
我现在收到下位机一个0到4095的数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数,我通过改变在显示数据处的输出范围将其显示了

但是也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 我要做趋势,加到趋势中的数值怎么让它显示不是0-4095的数,而让其显示在输出范围内的值!!!???
问题二:可以有其他的方法而不用输出范围改变他的输出吗?

真诚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qq32526824

网友A:
在趋势中设置笔的限值

网友B(2009-03-13):
我觉得,主要是你的数据源变量的类型问题,用VBA把它的类型改成single或double型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趋势中设置笔的限值

这个也可以试下。不过不一定能行。

网友C:
很老了,DB上重作一个AI点,用工程值 来改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用ifix的曲线图,不过横坐标也要求是一个变量的值,纵坐标也是,取焦点,可以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