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如果我的接近开关是两线制的交流220V,做启动按钮用,自保线接在开关两端,这样用有问题吗?

网友A:
接近开关是两线制的交流220V,做启动按钮用,自保线接在开关两端,这样用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那我的接近开关为什么老是误动呢?

也就是两个接近开关用同一电源,一个去启动电动机,一个去启动另一个电动机B,当B感应动作时A也跟着启动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接近开关质量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家公司自己做的

网友B: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电路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最简单的启动停止电路

接近开关A启动电动机接触器A

接近开关B启动继电器B,继电器B停止接触器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老菜鸟的问题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