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401频率上不去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8-11-08):
我又一台ac401 16kw的变频 带动一台13kw的大井泵  不带电机的情况下PID频率可以调节 带上电机频率只能上升到26HZ 变频的最大输出电流我已经设到最大值34.5A    频率还是尚不去 参数设置如下1102=7 1002=6  1106=1  1601=5  2003=34.5A   2007=20HZ  2008=50HZ  2201=0  2202=5  2203=5   2206=1  2606=2  4001=1  4002=60 (却省直)4005=1 4006=2  4007=2 4008=1   4019=2 是参数不对还是其他的原因 着急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有无报警提示,实际电流多大,反馈有无问题

网友B:
频率上不去不要紧,关键是压力上去了吗,你的是PID控制别忘了!

楼主:
没有压力 也无报警 不带电机PID可以自己调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压力 也无报警 不带电机PID可以自己调解

不带电机PID怎么调节呀?频率上不去看看反馈信号正常吗?

网友D:
1,频率上不去看看反馈信号正常吗?  2,正常,看电流。3,电流大,负载大,换大变频。变频器过载。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F:
一个内容还发两个贴子,你积分有多啊?

25HZ时候就到了34A是吧?说了检查变频器电源,量输出电压等,估计是变频器坏掉了。

网友G:
应该是负载的启动转矩太大,或水泵卡死

网友H:
频率上不去么,不是频率设定了上限,就是26hz时,已经到达了电流上限,或者转矩上限。

至于深层次的原因,还要在硬件上面仔细查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频率上不去么,不是频率设定了上限,就是26hz时,已经到达了电流上限,或者转矩上限。

至于深层次的原因,还要在硬件上面仔细查查。

1、可以先手动运行,不要开启PID,如果正常,再检查线路接线是否正确,如果也正确,则是变频设置方面的问题;

2、开始设置PID控制,观看压力是否正常,即是在26Hz时,是否达到了你的压力目标值(目标值参数设定与压力变送器信号之间的对接是否正确);

3、其它原因,需要了解现场情况。可加QQ:3265517

网友J:
电流检测故障!我有大量11KW恒转矩的二手机 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频率上不去么,不是频率设定了上限,就是26hz时,已经到达了电流上限,或者转矩上限。

至于深层次的原因,还要在硬件上面仔细查查。

1、可以先手动运行,不要开启PID,如果正常,再检查线路接线是否正确,如果也正确,则是变频设置方面的问题;

2、开始设置PID控制,观看压力是否正常,即是在26Hz时,是否达到了你的压力目标值(目标值参数设定与压力变送器信号之间的对接是否正确);

3、其它原因,需要了解现场情况。

呵呵

全面

把你在现场所有的信息写清楚

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帮到你~~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缺相 是不大可能,你的PID的设置对吗??

网友J:
是电流检测故障是内部限幅起作用!我有遇到过

网友M(2008-12-19):
是你的参数设置不对,我也遇到过不过是3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