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

楼主(2008-11-08):
我厂以前是台400KVA的变压器最近减容成250KVA的变压器,低压配电屏没换现在的功率因素只有0.7左右该怎么办啊是增加还是减少电容补偿呢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下忙哈、、、

网友A:
那就加多一点电容补偿吧!

网友B:
电容补偿原来有的话,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补偿原来有的话,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同意3楼!

网友D:
变压器容量减小,补偿店容量应该减小。应该减小电容数量

网友E:
应该采用自动无功补偿装置,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应该是减少补偿电容的数量。

楼主:
、多谢给位大师指教哈

网友F:
换电流 互感器 ,检查补偿装置的设置

网友G:
电容补偿原来有的话,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网友H:
肯定是要减少电容的.

网友I:
你用手动加电容个数看在什么个数下达到你的要求在把功率补偿表参数调整好了!

网友J:
y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K:
原理上变压器降容了会造成原有补偿电容容量过大,造成过补偿;但现在你的补偿后功率因数才0.7,如果在自动投切的模式下运行的话,可能是补偿柜原来的补偿电容组单位容量过大,例:现在投入四组电容后功率因数是0.7,如果再投入一组电容后功率因数就会超前造成过补偿,那功率因数控制器只好选择投入四组电容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要更换一部分电容组,把电容量换小。

网友L:
配电柜没换?

你的负载比以前如果没变化,电源容量降低了,无功功率增大,功率因数肯定降低,还是欠补偿,增加电容!

网友M:
先减后加,自己动手试一下就知道了,真理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电容补偿原来有的话,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同意3楼!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电容补偿原来有的话,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网友P:
对:sun行者 关于

电容补偿原来有的话,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内容的回复:

同意

楼主(2008-12-10):
谢谢给位了哈

网友Q:
现在住上了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应该采用自动无功补偿装置,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应该是减少补偿电容的数量。

网友S:
       可以从功率因数表上看出是否过补偿,还有你的电容装配容量是多少KVAR?如果装配容量足够,自动控制器及控制线路都正常情况下还欠补,你要检查电容器本身的容量了,一般电容器用几年后会干枯,需要更换。

网友T:
采用自动无功补偿装置,就行了,不用这样麻烦吧!而且以后维护也方便啊

网友U:
应该增加电容,电容的数量和你使用的电量有关,和你的变压器无关.你可以改成自动补偿.

网友V:
现在用该是过补偿了,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采用自动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W:
采用自动无功补偿装置,就行了,不用这样麻烦吧!而且以后维护也方便

网友X:
你看看功率因数表是那种的,是中间1刻度还是,右边一刻度。

如果是中间1刻度的表:

指针在右边通常是过补偿,容性负载,减少电容。

指针在左边通常是签补偿,感性负载,增加电容。

我以前碰到过往右偏的功率因数表,当时没反应过来,郁闷我了一两天!

网友X:
当时也是过补了,电容并入太多,功率因数表往右0.7。

往往在配电室大电流的情况下,有些紧张,人的脑袋就是不太好用!

网友Y:
这种问题以后不要问了。先减两个看。不行就加呗。反正不是加就是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L:

配电柜没换?

你的负载比以前如果没变化,电源容量降低了,无功功率增大,功率因数肯定降低,还是欠补偿,增加电容!

网友AA:
看看负载比以前变化了多少,

负载的功率因数是否有变,

与前期对比一下,查看无功是否有变化,决定减少还是增加,

呵呵,前边有朋友提出方案也比较可行:1、用功率因数表是中间刻度的测量;2、先减电容试试,太高了继续减,降低了就加。

另外影响功率因数的原因不仅仅是基波无功功率,谐波也会产生谐波无功,同样可以影响功率因数,并且由谐波引起的功率因数降低,基波无功补偿是无法提高功率因数的,必须加有源或者无源滤波器。

网友AB(2009-01-11):
应该减少接入的电容的个数

网友AC:
如果还是用原先的电容补偿系统,而且原系统是合适的,那么现在肯定是电容过补偿了,减少补偿电容的切入

网友AD:
之前是多少?补偿不够撒!

网友O:
悬赏分还没给出啊!!!!!!?????????

网友AE:
个人认为,应增加电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