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触摸屏 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08-11-08):
各位大师们好:

       小弟刚学  台达触摸屏,在使用时 创建了一数值输入按钮,写入和读取地址都是D30,但是数值是可以输入了,D30的值是改变了,可就是不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数值输入按钮 始终显示0,  我创建一个 数值显示 的   也是一样 显示不出D30的值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大虾们 帮帮忙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看,按钮显示的是谁呀。是不是显示和输入不是同一个D30.

楼主:
是一个地方啊  都是  0@d30  啊   昏 了

网友B:
要对PLC程序进行修改才可以的。只靠触摸屏是不能完成的。

网友C:
d30已经被控制器赋值位30了,

比如果plc有ld m1000

                      mov k0 d30 这么一句的话哪么人机上显示的肯定是0

网友D:
做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是数值显示按钮,指定要显示的寄存器的号码,就行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怎么搞的 都忘了   地址一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F:
首先plc的程序和通讯是否有问题,是否有别的值赋到D30寄存器,然后检查HMI的地址,写入存储器和读取寄存器的地址是否一致,若不一致的,即使写入数据成功的写入PLC,但是HMI上是不会显示出数据的,或者直接把读取寄存器选择NONE,这样就会默认为写和读的地址一致,基本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G(2019-03-1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触摸屏能将数据写入PLC,其他操控也正常。数值显示元件能显示出写入触屏内部寄存器的数值,但是不能显示写入到PLC内寄存器的数值。试过各种方法,新手搞不定。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