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

楼主(2008-11-08):
GALIL  DMC-2143 板卡的RS232口是否可以跟威纶通的MT-506T的触摸屏通过MODBUS RTU通讯?

要是可以那么卡的MODBUS地址表有么?

网友A:
不可以,GALIL 本身不支持串口的MODBUS,只支持MODBUS/TCP。也不存在相关的地址表。

网友B:
那他支持宏指令吗?他不是也可以232通讯??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支持宏指令,是可以通讯的。

楼主:
int a [100]

GetData(a[0] ,RW_Binplc ,2000,100)
SetData(a[0] ,D_Binplc ,1000,100)

这个是MT506T宏指令通过RS232通讯台达PLC的宏指令

定义数组,读屏RW2000起始的100个字到数组a [100]

数组a [100]写到PLC  D1000开始的100个字,

要是把PLC换成卡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威纶通的屏是可以支持MODBUS RTU TCP/IP的,控制卡是我门在程序里面先对变量跟数组定义

我们通讯起来后对卡的数组及变量该怎么对应操作呢?

就是说屏通过宏指令把数据是传到卡的什么地方去的?

楼主:
顶上去

int a [100]

GetData(a[0] ,RW_Binplc ,2000,100)
SetData(a[0] ,D_Binplc ,1000,100)

网友A:
GALIL内部不是地址/数据的存储结构,如果以屏为主,卡为从的话,只能卡上的通用IO进行读/写。如果屏支持 MODBUS/TCP,意见以卡为主,以屏为SLAVE,在卡上编程,向屏读/写数据。基本上就是使用 MB 指令了,手册上对 MB 指令的介绍算是清楚,不过,由于要与屏配合编程,可能理解上不是很方便。上个月刚给别人写了一个和 HITECH 通讯的例子。

楼主:
要是方便能发过来学习么?

wu1298@126.com

中文手册没有看见对MB的介绍,能否介绍下

网友A:
中文手册上没有吗?那您还是向您的供应商要吧,两家代理就是麻烦。

楼主(2009-09-06):
可以把同HITECH 通讯的例子程序发给我参考么?

wu1298@126.com谢谢

网友A:
"可以把同HITECH 通讯的例子程序发给我参考么?"

MODBUS/TCP的程序么?

楼主:
是的

用MB指令做的程序,屏那边的有的话也可以发给我

网友A:
GALIL的程序已经发了,还有一个说明,是WORD文件

楼主:
卡要是从屏那一次读10个字,这10个字存储的数据有的是单字的,有的占双字(没有规律),而MB指令读取的都是单字一一对应到数组A[0]~A[9],这种情况卡要怎么做呢?

网友A:
我只能告诉您如果接收双字,或者说如何将接收到的两个单字的值还原为双字的值.如果您都不只那个是单字,哪个是双字,那这个问题显然是理论无解了.

楼主:
这样我地址分配要也可以全部做成双字的了,就是浪费点了,

麻烦刘工解释一下接收到的单字如何转换为双字??谢谢!

网友A:
"这样我地址分配要也可以全部做成双字的了,就是浪费点了,"

有这个必要么?只要您自己清楚哪个是单字,哪个是双字就可以了。

至于转换,给您的例子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