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一运行就停止 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8-11-08):
我的一台变频器 LG IS3 的  上电没有故障显示   但是一运行就停止  指示灯还是亮着运行的那个灯 但是输出
电压马上回零   我的一位工程师说是参数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   变频器有故障吗??

网友A:
可以打电话问一下13658683049胡工专业变频器维修

网友B(2009-04-03):
有台LG IS5  7.5KW变频器 刚开始没有显示 经查发现风扇坏一个 换了一个国产风扇 空载试机有输出 接上电机空载可以运行到60HZ 之后马上停机  接上电机负载 一运行立刻就停止 不显示故障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此类现象

网友C:
我见过的。还是下面的班子没修好,

网友D:
有点奇怪,是电机的问题吗

网友E:
光听你们说是不太明白的,但是要考虑一下电机因数,多量量绝缘QQ:603037506  1381424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