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

楼主(2008-11-08):
变压器从400KVA减到250KVA低压开关柜没换电容补偿能够用400kVA的吗现在功率因素只有0.7

384458657@qq.com

网友A:
一是要看运行电流,二是要把功率因素补偿到0.95左右,250KVA变压器的低压额定电流是361A,只要补偿后的低压电流在361A以内,就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