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 7.3 PLC下载地址

楼主(2008-11-08):
CX-Programmer 7.3 PLC下载地址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DownloadCenter.jsp?down_type=1

网友A:
7.3...

真先进

有空下哥看看

我装的都是7.21的。。~~

呵呵

网友B:
现在欧姆龙CX-Programmer的最高版本为8.0.1.5版本,如果要对欧姆龙的最新系列PLC——CJ2H进行编程的话,那么必须要8.0版本,且CX-Server版本需要4.0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3...

真先进

有空下哥看看

我装的都是7.21的。。~~

呵呵

网友D(2009-01-03):
引用 网友B:
关于现在欧姆龙CX-Programmer的最高版本为8.0.1.5版本,如果要对欧姆龙的最新系列PLC——CJ2H进行编程的话,那么必须要8.0版本,且CX-Server版本需要4.0版本。

知道哪里可以买吗?数据线是何种型号?多谢

网友E:
呵呵;OMRON官方网上提供只是试用版本的;

网友F:
对,楼上说的对。最好别在其官方网站上下载。我下载安装后只能支持极少的PLC型号。

网友G:
网站上的版本有限制,支持的型号比较少的

网友H:
官方网站上的版本有限制,支持的型号比较少的

网友I:
cx-p 6.1/6.0挺好用的

网友J:
我下的怎么也装不上啊,谁能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K:
在官方网站上下载的版本的确是有限制的,只是支持欧姆龙的低端型号的产品。

网友L(2009-09-17):
我装的都是7.21的,试用

网友M:
你的CX-Programmer 7.3 PLC下载地址,下载的是限制版编程软件,注册后可成为完整版,也就是支持全系列的型号

网友N(2009-11-26):
cx 7.3完整版支持全系列的型号

网友O(2010-02-03):
是功能限制版的,可以注册为完整版的吗?如何注册呢?

网友P:
我是在网站上下载的CX-Programmer 7.3编程软件,只能支持少部分型号,请楼上大侠怎样注册为完整版,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Q(2011-10-20):
我是在omron网站上下载的CX-Programmer 7.3编程软件,只能支持少部分型号,请楼上大侠怎样注册为完整版,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R(2020-02-28):
学习一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