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正确接线法

楼主(2008-11-08):
我用0.5级的三相四线电度表和400/5的电流互感器接线,读数乘变比后,才用了两千度电,明显不对啊。接线没错,请高手解惑

网友A:
请说清楚点…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吗…

网友B:
如果接线没错,可能是负荷电流太小,造成误差大,还有电流互感器需要校验的,误差不能太大,电流互感器有计量用的和保护用的,如果用错了会造成误差大

网友C:
支持3楼的高见,电流比太大了,要用计量专用互感器。

网友C:
你用了多少时间,负载功率是多大?。。。。。。。

网友D:
如果电度表,电流互感器接线没错,可能是负载太大,电流互感器先型太小,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负载最高电流是多少,然后再配置多在的电流互感器,

我以前遇到过,90KW的电机(额定电流175A),用150A的互感器,肯定测不准确。

网友E:
不知楼主的负载是多少?实测电流有多大?工作时间有多长?依据什么选用的400/5CT?如有这方面的帮助可联系我QQ908455233

网友F:
请核实现有负载量,和运行电流,

网友G:
负载是多少?实测电流有多大?工作时间有多长?

网友H:
如果接线没错,那就是电表和互感器有问题,去校验一下。

网友C:
l如果要记量用,你一定要用计量专用互感器,不要用电流互感器来替代。

网友I:
校验一下互感器!是不是互感器选错了!

网友J:
含糊不清,不知道!!!!!!!!!!!!!

网友K: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模糊,首先你用的是什么类型传感器,是空心式还是绕线式?0.5级是用于测量还是用于保护的?

现在针对第一问题回答,如果是穿心式,则一定注意母线在传感器中间穿了几下,而不是一共有几匝。如果是绕线式则是否是用于测量的传感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接线方式及接触是不良好;其次电度表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测量电流是不太小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L:
把你的接线图画出来,负载后运行电流是多少?发到我邮箱里,我帮你分析一下。

wangyuanman0505@126.com

网友M:
收费电流互感器精度是0.2级的。

网友N:
有没有可能抄错表呀?如果额定电流比你选择的互感器变比大的话一定不准!但是选择的互感器比额定电流大几百安都不会有影响!!一般选择互感器都是安额定电流的1.5至2.5倍选择!!楼主最好用钳流表量一下实际电流!

网友O:
应该是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精度是0.2级的,有MC标志

网友P:
应该是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精度是0.2级的,有MC标志 ,如果接线没错,可能是负荷电流太小,造成误差大。

网友Q(2009-01-09):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模糊,首先你用的是什么类型传感器,是空心式还是绕线式?0.5级是用于测量还是用于保护的?

现在针对第一问题回答,如果是穿心式,则一定注意母线在传感器中间穿了几下,而不是一共有几匝。如果是绕线式则是否是用于测量的传感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接线方式及接触是不良好;其次电度表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测量电流是不太小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R:
画出图来看看。。。。。。。。。。

网友S:
电流比太大,低负荷时CT二次电流低于电度表标定电流的0.5%,电度表不动。

网友T:
一般选择互感器都是安额定电流的1.5至2.5倍选择!!楼主最好用钳流表量一下实际电流!

网友U:
你不是电流互感器的接线问题,而是一次电流的匹配问题。若小电流有意匹配大的电流比,在供电检查时是要受供电相应规程惩罚的。

网友V:
把CT的名牌写出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W:
引用 网友H:
如果接线没错,那就是电表和互感器有问题,去校验一下。

网友W:
电流互感器变比检查试验方法
摘要: 根据电流互感器的等值电路图,讨论了2种电流互感器变比检查试验方法(电流法和电压法)的原理和特点,推荐一种简便可靠的电流互感器变比检查现场试验方法——电压法
不管是老标准还是新规程,都把电流互感器交接时和更换绕组后的现场变比检查试验列为重要试验项目。虽然电流互感器变比的准确度应由制造部门保证,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场试验时偶而也能检查出错误(大多是抽头引错)。因此现场变比检查试验成为多年不变的项目。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大致与变压器相同,不同的是变压器铁心内的交变主磁通是由一次线圈两端交流电压所产生,而电流互感器铁心内的交变主磁通是由一次线圈内电流所产生,一次主磁通在二次线圈中感应出二次电势而产生二次电流。
  从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可知:决定电流互感器变比的是一次线圈匝数与二次线圈匝数之比,影响电流互感器变比误差的主要原因有:(1)电流的大小,比差和角差随二次电流减小而增大;(2) 二次负荷的大小,比差和角差随二次负荷减小而减小;(3)二次负荷功率因数,随着二次负荷功率因数的增大,比差减小而角差增大;(4) 电源频率的影响;(5)其它因素。电流互感器内部参数也可能引起变比误差,如二次线圈内阻抗、铁心截面、铁心材料、二次线圈匝数等,但这是由设计和制造决定的。
  电流互感器变化的误差试验应由制造厂在出厂试验时完成或在试验室进行。而电流互感器变比现场试验属于检查性质,即不考虑上述影响电流互感器变比误差的原因而重点检查匝数比。根据电工原理,匝数比等于电压比或电流比之倒数。因此测量电压比和测量电流比都可以计算出匝数比。
1 试验方法分析
  现根据试验接线图和等值电路图分别讨论电压法和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化试验的原理和特点。
1.1 电流法
1.1.1 试验原理
  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试验接线图如图1所示。

图1 电流法的试验接线
——电流源包括 1 台调压器、1 台升流器;L1、L2——电流
互感器一次线圈2 个端子;K1、K2——电流互感器二
次线圈2个端子;A1——电流表(测量电流互感器
一次电流);A2——电流表(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
  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等值电路图如图2所示。

图2 电流法的等值电路
——电流源;A——电流表;I1——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
流;I2′——折算到一次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
r1、x1——电流互感器一次线圈电阻、
漏抗;r2′、x2′——折算到
一次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电阻、漏抗;
Zm——电流互感器激磁阻抗
  当电流互感器正常运行时二次线圈处于短路状态,铁心磁密很低,即Zm很大。从等值电路图可知,当Zm很大时,I1=I2′。
1.1.2 电流法试验的特点
  电流法的优点是基本模拟电流互感器实际运行(仅是二次负荷的大小有差别),从原理上讲是一种无可挑剔的试验方法,同时能保证一定的准确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容易理解的试验方法。但是随着系统容量增加,电流互感器电流越来越大,可达数万安培。现场加电流至数百安培已有困难,数千安培或数万安培几乎不可能。降低一些试验电流对减小试验容量没有多大意义,降低太多则电流互感器误差骤增。
1.2 电压法
1.2.1 电压法试验原理
  电压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试验接线图如图3所示。

图3 电压法的试验接线图
——电压源(1 台调压器);L1、L2——电流互感器一次线
圈2个端子;K1、K2——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2个端子;
V——电压表,测量电流互感器二次电压;mV——毫伏表,
测量电流互感器一次电压
  电压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等值电路图如图4所示。

图4 电压法的等值电路
——电压源;V——电压表;mV——毫伏表;I0——电流
互感器激磁电流;U1——电流互感器一次电压;
U2′——折算到一次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压;
r1、x1——电流互感器一次线圈电阻、漏抗;
r2′、x2′——折算到一次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电阻、漏抗;
Zm——电流互感器激磁阻抗
  当电压法测电流互感器变比时,一次线圈开路,铁心磁密很高,极易饱和。电压U2′稍高,励磁电流I0增大很多。
  从等值电路图可得下式:
U2′+I0×(r2′+jx2′)=U1
  从式中可知引起误差的是I0×(r2′+jx2′),变比较小、额定电流5A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电阻和漏抗一般小于1Ω,变比较大、额定电流为1A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电阻和漏抗一般1~15Ω。以1台 220 kV、2500A/1 A电流互感器现场试验数据为例:二次线圈施加电压250 kV,一次线圈测得电压100 mV,此时二次线圈激磁电流约2mA,二次线圈电阻和漏抗约15Ω,I0×(r2′+jx2′)=30 mV。30mV与250 V相比不可能引起误差。
  从上述分析可知:电压法测量电流互感器变比时只要限制激磁电流I0为mA级,即可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
1.2.2 电压法试验的特点
  电压法的最大的优点是试验设备重量较轻,适合现场试验,只需要1个小调压器、1块电压表、1块毫伏表。仅仅是要注意限制二次线圈的励磁电流小于10mA,即可保证一定的准确度。
2 结论
  (1)用电流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的现场试验需要笨重的试验设备,而且达到数千安培几乎不可能。若试验电流降低太多,则电流互感器误差骤增。
  (2)用电压法检查电流互感器变比的现场试验仅需要1个小调压器、1块电压表、1块毫伏表,是一种简便可靠的现场试验方法。

来源:[http://www.jdzj.com]机电之家·机电行业电子商务平台!

网友X:
感觉不对头,那是读数多了还是读数少了啊

网友Y:
CT要用高一级的才行

网友Z:
       地线接好了冒哦!!

网友AA:
看看互感器一次侧几匝。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线没错,可能是负荷电流太小,造成误差大,还有电流互感器需要校验的,误差不能太大,电流互感器有计量用的和保护用的,如果用错了会造成误差大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C:
一定接线错误或元器件选择错误

网友AD(2009-04-06):
只可惜没图片啊!呵呵

网友AE:
计量用的一般都是0.2级!

网友S:
用0.5级的电流互感器是没问题的,可能变比选的过大,另外安装前要对CT和电度表进行校验。

网友AF:
注意母线在传感器中间穿了几下那乘的倍数就不是500了 还有  计量用的一般都是0.2级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模糊,首先你用的是什么类型传感器,是空心式还是绕线式?0.5级是用于测量还是用于保护的?

现在针对第一问题回答,如果是穿心式,则一定注意母线在传感器中间穿了几下,而不是一共有几匝。如果是绕线式则是否是用于测量的传感器。

还有负载是多少?实测电流有多大?工作时间有多长?

网友AH(2009-07-1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AI:
我的一台家用电脑使用照明线路加上全家的其他电器平时每月用电总量不超过80度,电脑单独使用了三相电,而一台电脑上上月用电132度,难道只是因为互感器因电流小误差造成的吗?我这个月又转而使用照明线路,尤其让电脑加大运转时间,几乎连续24小时不间断,而全家的用电总量还不到80度。请问互感器的误差到底有多大?

网友AJ(2011-03-26):
家用电脑还使用了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