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怎样与VB通信控制

楼主(2008-11-08):
信捷PLC 怎样与VB通信控制     .最好有实例代码.

网友A:
网上有很多VB的串口通信代码,只需要加上MODBUSE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6-24):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C: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D:
可以参考信捷PLC手册中的字、位元件的modbu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