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台安变频器干扰温控器问题

楼主(2008-11-08):
     求助,22KW / 11KW / 5.5KW 台安变频器干扰隧道烤炉温控器,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1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点试试
2 变频器到电机加装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
3 温控器测温元件到温控器用屏蔽线并单独接地

网友B:
同意一楼意见,变频器它对电子设备干扰相当大,你可以试一下,三相四线电源接入变频器后,把接地线悬空,用普通的氖管电笔测量一下,你会发现电笔氖管很亮。

网友C(2010-05-30):
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缆线用的是带屏蔽的电缆吗?可以用电抗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厂的大功率变频器用的都是普通的不带屏蔽层的电缆,只要变频器一开,仪表就显示不正确,后来我们在电缆线外绑了一层1MM厚的铜箔就解决了干扰的问题!

网友D(2011-02-22):
试问2  3楼  。变频器  ,高频器哪一个干扰大?   请换温控器:富士,R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