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的问题。cxp的仿真

楼主(2008-11-08):
我装的7.21

用的没啥问题

就是在线模拟那栏都是灰的 不能点

这个有啥问题吗 ?

啥版本的可以

我科里好像只有2台电脑可以仿真

网友A:
需要安装CX-Simulator软件,与CX-P7.2配套的应该是1.8版本。

网友B:
是啊,得要安装相应的仿真软件才可以。

网友C:
要安装相应的仿真软件才可以。

楼主:
那个要哪下?

资料库有米?

网友B:
你设置的是哪种型号的PLC啊。仿真软件对一些型号不支持的。你试一试CP1H或是CJ1的PLC型号

资料库中有CX-Simulator1.5的,但在CX-P7.2中可能不支持。

网友D:
CX-Simulator1.8版本liuqi67-com.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