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心空压机节能改造,250KW电机,用啥变频器好?

楼主(2008-11-08):
求助,离心空压机节能改造,250KW电机,用啥变频器好?

网友A:
首先需确认下电机是高压或者低压电机?

一般来讲高压变频器还是选择进口品牌为好,诸如ABB,等,

低压的选择来讲就比较多了,但建议还是选择进口为好,因为离心空压机非常贵,品牌附加值也会比较髙

上海天暨自动化-专业变频节能、电气设备制造商

欢迎你来电咨询

www.shtianji.com.cn

顾君-13917052296

网友B:
压缩机变频器一般都选用进口的西门子或者ABB的矢量型变频器,价格较高,但物有所值。

网友C:
又是一帮吹牛的来了,离心式的压缩机不能改造变频。离心的空压机,不同风机水泵。改造变频后会坏的

网友D:
建议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对电机也有过载保护作用,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而且投入成本也低。电话:13679181225

网友E(2009-02-16):
都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