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得东西怎么这么爱坏啊

楼主(2008-11-08):
柜子里选了正泰的元器件。主要是空开、接触器的,空开还行,接触器不好用,总坏。是质量不好吗?

楼主:
老烧线圈。

楼主:
不是说正泰的质量不错吗?

网友A:
要么是质量问题,要么使用问题了

网友B:
使用环境是不是太恶劣了。

网友C:
老烧线圈?? 我们装的很多了,还没发现老坏线圈的...

网友D:
我们车间用了六十多个正泰的接触器,目前还没问题,是不是型号选错了

网友E:
烧线圈的主要原因:供电电压太低.

网友F:
是不是供电电压太低..

网友G:
楼主要检查你的使用环境和使用地方,一般来说象正泰接触器用个一年,二年不是问题的。

网友H:
正泰的质量还行,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空开、接触器、热继等低压电器,还没有出现过损坏的情况。选型很重要

楼主: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恶劣的,看来以后还要买些好件。

网友I:
国家免检产品,凑合着用吧!

实在不行,就选一进口奶粉。

网友J:
选奶粉干啥

供电电压太低了

网友K:
我们想用正泰的还用不起呢,我老想选它的东东,但是老被改成德力西的,据说德力西的还不如正泰的,是不是?不过我用德力西的倒没有出过问题,要不……我以后也就不选正泰的了。追求是美好的,追上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