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我的premium选型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11-08):
项目甲方要求采用premium做中控室里头,下面远程有17个站,假如串联总距离近1700米。

要求对上面采用以太网。对下面无所谓。

由此我做的一个相对便宜的系统组成:

中控室PLC:premium系列:

cpu:                              tsx 57104

电源:                            tsxpsy2600m

背板:                            tsxrky6无扩展型

以太网模块:                tsxety4103

modbus主从模块:     tsxscy11601

编程线缆:                    tsxpcx3030-c

编程软件:                    unity pro

系统采用modbus主从结构。外加2个中继器扩展距离。

远端要求:                    16di/8do

io模块:                        xmhs1316×17个

通讯避雷器                   lsx485型×17个

开关量浪涌保护器       lsx24型×3×17个

请高手看下如何??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东西。。。。。

网友A:
如果对远程站数据响应速度没啥要求,这样配置可以啊。再要省钱的话,买个M版本的UnityPro就可以了吧。

网友:
软件报个贵的。。。嘻嘻。

网友B:
没用过那个系列的

网友:
比昆腾差些。我这边喜欢叫他奔腾。。实际上这个单词是优质的意思。。。

网友C:
CPU还不如选个集成以太网口的TSXP571634

网友:
同意。。5楼的。。我核算了下经销商报的价钱。发现634的比104+4103便宜。。。大概1000块左右。

网友D(2009-02-11):
我也用过几次571634,觉得此款的性价比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