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下怎样做精确的速度比例计算?

楼主(2008-11-08):
在位置的控制模式下面,除了要控制位置精度外,怎么样子再精确的控制速度(多少HZ/转 ,多少HZ/秒)呢?那位高手有好的的办法呢?

网友A:
通过脉冲数控制位置,通过脉冲频率控制速度.

网友B:
在位置模式下,由上位控制器妥善规划运行轨迹,间接获得均匀的速度或速度的变化。

楼主:
真诚的谢谢 刘岩利  波恩 ,这个我正在实验中。。。。

网友C:
有道理,,顶

为何发言要求10字以上

网友D:
2楼刘工的方案简单可行成本低

3楼波恩的方案在大的工程或需要灵活改变伺服路径或速度方面很有用

楼主(2009-02-17):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OK。使用的2楼刘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