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星-三角启动电路老跳闸

楼主(2008-11-08):
为什么试验星-三角启动电路老跳闸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多大电机?多大空开?启动时跳?转换时跳?负载多大?

状态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

网友B:
太含糊了,没办法给你解释

网友C:
你先谈谈是如何选电器规格的。

楼主:
还没带负载

空开是32安的

转换时跳

怀疑是电路不够好;

网友D:
电路错了吧。。。。.

im

网友A:
多大电机?怎么回事,多打一个字,网站要收钱?

网友E:
转换时间调整一下试一试。

网友F:
相间短路吧,切换的一瞬间,短路了,切换中间插入0.几秒的断开状态(都不通),就可避免

网友G:
电机多大呀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和电机线接错没有,还有线接地都有可能跳闸

网友H:
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要查主电路,星----三角形转换时跳闸的话,多数是主电路接错了。好好对照图纸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