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编程高手

楼主(2008-11-08):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用台达ES系列PLC和文本显示器写一个程序,要求可以储存若干个程序,每个程序内的若干参数可以分别修改,而不影响其它程序的内容.当我选择某个程序时,它的内容自动调出来,如何编写这种程序,谢谢!

网友A:
plc里可以用跳转指令或者主控等指令来控制。文本显示器没有配方功能,只能按一般的数据读写方法来实现。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以用跳转指令。或者也可以使用调用子程序,调用子程序的条件由文本显示器控制。

楼主:
多谢两位老师的热心指点!我在用调用子程序设计时,编译出现错误信息:没有合适的IP,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问两位老师调用子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C(2008-12-21):
台达PLC跳转指令怎么用啊

网友D:
跳转指令CJ功能就是跳过一部分程序,直接执行以下的程序。CJ需要搭配指针P使用,详情请看编程手册

网友E:
用步进控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F:
调用子程序要在主程序结束后,FEND的后面,编写一个指针如P0,然后再编写你需要的子程序,最后用SRET退出子程序。CALL P0要编写在主程序里边。

网友G:
选择,比较指令都可以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