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同时与触摸屏和工控机通讯

楼主(2008-11-08):
我现在有一个中央空调的系统,客户要求要有触摸屏和一台工控机监控。

PLC选用S7-200 CUP226MX ,威纶10。4的屏和一台研详的工控机。

请问是否可以在二个通讯口上一个连接屏一个接工控机(组态软件用昆仑通态)

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做的不过我们用的是CPU226CN

网友B(2009-01-04):
可以

PLC 1端口和触摸屏通讯0端口采用MODBUS协议同上位机通讯就行了。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我们的氯碱整流控制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