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版主,galil的2143,安装时,究竟是应该接地还是应该绝缘?

楼主(2008-11-08):
请教刘版主,galil的2143,安装时,究竟是应该接地还是应该绝缘?

1、端子板和控制板之间,有的配的是铜螺钉,有的配的是塑料螺钉,究竟应该是配什么呢?

2、电路板上螺丝孔的位置和地是相通的,贵公司技术人员又说是需要绝缘安装的,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困惑中……

网友A:
1、看见这个配置,这个端子板多半是我做的。配铜柱的,是因为那个孔与电源接头中的大地是连通的,用铜柱将大地接到端子板的所有接头外壳上。用塑料的,是因为多轴卡上,后四轴的端子板安装位置上少一个孔,那个塑料柱可以起个支撑的作用,又不会磨到PCB板造成短路

2、螺丝孔与大地(EARTH)是通的。与地(GND)不通,中间有一个1欧姆的电阻。理论上是要接地的,实际上隔离是比较安全的做法。理论与实际之间会有偏差,是因为用户现场的大地、机壳通常在电气上不可靠,不但不能用来减轻干扰,反而是传递干扰的重要途径。当然,这种不可靠不一定体现在人身安全上。毕竟36V以下对人就都安全了,但是,相对于只有几伏的控制信号来说,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多谢刘版主!

但是我还是没搞清楚我究竟应该理论一点还是实际一点?

楼主:
另外,我的是2143,没有后四轴,是不缺孔的,也是一根塑料柱。
我上次买的2143,却是两根塑料柱,这次的是一根铜柱一根塑料柱。

网友A:
我一般建议用户实际一点。

只所以改出一个铜柱来,是为了在 大地 可靠的情况下,可以有更安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