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接口

楼主(2008-11-08):
拜托台达的工程师,能不能改掉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RJ11接口啊,这种接口接线太麻烦了,而且很容易出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改一下啊?

网友A(2008-12-16):
等我做了台达的CEO再说。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器使用RJ-11通讯口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问题1:台达并不提供标准的通讯电缆,如果自己做的话使用带屏蔽的485通讯电缆无法将电缆压入RJ-11的水晶头内。

问题2:如果使用普通的电话线作为通讯线,又不能避免通讯干扰,在较长距离通讯时,干扰问题尤其突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我做了台达的CEO再说。

haha拜托你快点吧^_^

网友D(2009-01-28):
中达说了,以后卖一台变频器送一只电烙铁。说实话这种设计实在是一个败笔。

网友E:
中达应该改一下.直接在辅助接线板上设一485+ - .

网友F(2009-06-21):
我都自己拆出来焊接的,要不真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