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08-11-08):
碰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在一个三相空开上引一相 在另外一个 4极空开上引个零接碘钨灯,但是不亮,有电 不是电路的问题 是两个开关的问题 懂的师傅给说一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啊

网友A:
如果不是零线断了.就是开关坏了.4极空开我没见过.见过4极漏开.如果是4极漏开是不能这样接的

楼主:
谢谢 记得当时那个师傅说是两个开关型号不能在一块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如果是两个空开,肯定会亮的.与型号无关.空开就通断和刀闸一样..而漏电开关.就不行.你这样接.流过漏电开关的电流进出不为零,漏电开关误为漏电就跳闸.

楼主:
但是不跳闸啊 接上就是没电流郁闷 开关也是好的 一个肯定是空开另一个 不记得了但是 都没问题就是不能用在一块

网友A:
为什么要分开接呢?.

网友B:
你那两个开关是同网络的吗

楼主:
是啊 好像那个师傅说是dz 47型号的不能和那个混接 不知道原因丫

网友A:
问题是,另一个到底是什么不清楚.

网友C:
一定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D:
你的灯坏啦,再查查看吧

网友E:
有可能是不在同一回路的问题

你零线不用4相那边引试试

网友F:
东方猜想:三相空开是不是三相三线制,专门给电动机用,他没有零线,如果有零线的话,楼主也不会不远几米,到其他地方找零线。那么找到零线也没用,形不成回路呀!

这次真的是“胡言乱语”,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独立的三相三线电?

网友G: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H:
有电,但是灯不亮!灯泡不坏吧?关注中!

本人曾试过用一根火线而另一个是接地极的地铁。相当是独立的地线吧!灯管一样亮!电度表也可以转!

网友H:
你的是碘钨灯啊!!试个别的普通灯泡可以吗?

网友I:
说清楚 都是上线吗 还是一上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的是碘钨灯啊!!试个别的普通灯泡可以吗?

网友J:
画个示意图出来看看

网友K:
第二个开关不用就行吧,灯泡直接拉一相与零线接起来不就行了吗?零线不用经过空开就行啊,三相空开一上电灯就亮了。

如果三项空开还有其他作用,那火线直接从第一个空开的前端拉出来,不要经过那个三相空开,然后与零线接到四相空开上,其实1P+N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用四相呢?不是浪费了吗?

如果你想查你目前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就一个一个的测,你这电路这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L:
现在有很多设备从安全考虑,不用零线,但有保护地线。在厂房里,三相四线,3P+PE。你需要220V电怎么办?通过隔离变压器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