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门了,居民楼内一户一表串线问题

楼主(2008-11-08):
今天遇到一个挺邪门的问题。有一户居民说自己家里没电了。经检查发现:1、漏电保护器没有跳闸;2按动实验按钮也没有动作;3测量漏电保护器进线都有电,验电笔都亮;4从单相电表的下端将线路松开,漏电保护器的一条进线上还有电;

根据上面的检查结果分析可知:这个配电盘中存在串电现象(一个人的表接到另一个人的漏电保护器上了)。找到串线的部分正确接线后故障排除,漏电保护也工作正常。出现串线的部分是火线接线正确但是零线接错了,零线是共用的。

邪门之处:1、正确的火线,错误的零线竟然能够正常使用(这个盘可能使用了几年了),没有造成因为两相电流不平衡而漏电保护器跳闸。2、在这次故障中,只有串线的一户发生了故障而另一户正常使用。

真实邪门了,请求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居民搂线路错误,正常现象,安装队伍素质所在,所谓正常知识所谓的正常

网友B:
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的,我见过火线漏电跳保护器,他们居然把零线接到漏电保护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的,我见过火线漏电跳保护器,他们居然把零线接到漏电保护器上。

刚才我没有说清楚啊,我见到的这个漏电保护器是火线零线都要接到上面的只是,从电度表里出来的火线和另一个电度表里出来的零线接到了一个漏电保护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