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流

楼主(2008-11-08):
两台设备分别测时不漏电,但同时用两只手分别同时接触他们的裸露金属,却能感觉到有很大的电流从人体流过,但用万用表又测不出他们之间的电流或者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外壳有没有接地线呢,!!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两台设备外壳对地是否有电压

楼主:
外壳没有接地,万用表测不出,它瞬间就没了。它究竟怎么产生,又怎么消失

网友C:
保证良好接地后就应该没事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是设备没接地,漏电电流不足以跳闸,而对地又存在危险电压,如果把设备外壳对零线量就能量的出来电压

网友E:
两台设备有距离,相当于跨步电压吧?期待高手。

网友F:
很简单,只要把两台设备分别做良好接地即可

网友G:
外壳没有接地,万用表测不出,它瞬间就没了。它究竟怎么产生,又怎么消失 ?

简答:由于外壳没有接地,通电时设备的某部分绝缘耐不住瞬间电压的冲击,产生了漏电电流,当有人接触时,这部分电流就通过人体对地释放了。

网友H:
只要良好接地,肯定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两台设备有距离,相当于跨步电压吧?期待高手。

网友J:
设备在什么地方,附近有什么高频电吗?,比如电台发射塔.什么的.可能是高频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