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

楼主(2008-11-08):
在半闭环系统中,编码器和机床的精度具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总觉得机床的精度远远大于编码器的精度?

网友A:
机床精度<=编码器精度,我的理解。

网友B:
机械加工的精度提高是很难的,所以高精度的场合常用光栅尺,但是光栅尺太贵了!!!!!!

网友C:
什么我总觉得机床的精度远远大于编码器的精度?------这大概是你的错觉!事实上正好相反

网友D:
机床精度大于编码器精度?那数控系统要怎么控制?用百分表能测出微米吗?

楼主:
那怎么计算呢?因为一千转的编码器,螺距12毫米时精度只有0.003毫米,事实上我的机器精度却能达到0.002以内。

网友E:
机器精度却能达到0.002以内,半闭环的能做到吗?丝杠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吗?

网友F:
楼主可能测试的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即一次上电后,反复测量单一坐标走到一个特定点的精度;这个结果是有可能的。

网友G:
没有好的编码器,何来精度机床啊,它可是测试你的主轴啊

霍尔元件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