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相AC220V电源调试三相AC380V输入型变频器的方法

楼主(2008-11-08):
........在工作中,经常会需要在办公室调试三相AC380V输入型变频器,例如调试变频器的参数、变频器与电脑或PLC或其它设备的通信等。但一般说来办公室都只有AC220V电源,那怎么办呢?

........一个方法就是把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搬到有AC380V电源的地方,就算变频器只接2根相线也可以——不过,既然有AC380V电源了,那都是有3根线的,呵呵。

........第2个办法就是买一个AC220V变AC380V的变压器,把办公室的AC220V电源变成AC380V电源,把AC380V电源的2根线接到变频器上。一般说来,只要不带负载,只接2根AC380V的电源线到变频器的任意两个进线电源端子上去,是不会出现输入缺相报警的——况且有些变频器还根本没有输入缺相报警的功能。即使出现输入缺相报警,那么把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调节一下,关闭输入缺相报警功能即可。

........第3个办法就是就地取材。连AC220V变AC380V的变压器都不用买,去找一个比较通用一点的变压器,那种既可以AC220V又可以AC380V输入的变压器。至于这个变压器的副边输出有几种,是多少伏,这个都不要紧。然后怎么办呢?笔者是因为临时需要试验,而又不方便叫采购去买AC220V变AC380V的变压器,所以才采用这种方法的。方法就是:AC220V电源输入变压器,把变压器的AC380V输入作为输出提供给变频器作为电源!!!嘿嘿,有点意思吧@_@

楼主:
........下面是这个正泰NDK(BK)-500型控制变压器的照片:

楼主:
........这种应用方式,因为没带负荷,笔者没有发现问题。下面是这种应用方式的照片。

........该照片上的变频器是富士FRN3.7G11S-4CX型变频器,3.7KW,三相AC380V输入;照片上看见的频率实际上是闪烁的,就是变频器没有工作在输出状态,因为做GIF动态照片比较麻烦,所以笔者就发个静态图片算了,呵呵。万用表的测量指示是AC403V。

网友A:
变压器侧怎样接的,图片上的线路走向看不到

楼主:
AC220V电源输入变压器,把变压器的AC380V输入作为输出提供给变频器作为电源。

网友B:
我用爱默生EV2000变频器照楼主的办法,报缺相。并且处于报警状态无法修改参数。接到正常的三相380V线路中,取消缺相报警以后,可以在220V提升的380V下正常操作。

网友C:
我也是用控制变压器,带50w小电机给用户演示,效果不错。

网友D:
呵呵,但凡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网友E:
我由修变频器到今天都是AC 220V的

楼主:
今天,在做实验时发现,那根零线从变压器上面掉出来了,而变频器居然也正常,没出现报警,但发现散热风扇不转(输入三相或单相AC380V电源时,散热风扇是工作的)!也就是说,变频器输入的是AC220V的电压——实际上,因为经过了变压器线圈,在变压器上还有压降损失,变频器的实际输入没有AC220V。变频器实际输入电压为AC197V。

楼主:
现在发不了图片,我明天把图片补上。

这说明一点哈,人有个定时思维——满以为不要三相AC380V也要2根AC380V电源线,没想到AC197V电源也可以让变频器正常通电,不报警,可以正常做实验(不过散热风扇不转)。

楼主:
上面的频率实际是闪烁的,只不过照到的是频率显示处于点亮状态而已。

网友F:
你的接法是相当于个自偶变压器,并不是说电压197V不报警

楼主:
........当然,如果输入电源采用2根AC380V电源线,那么在带负载或带大一点负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输入缺相保护。

........对于富士FRN-G11/P11系列变频器来说,需要把参数U48输入欠相保护功能设为2,既不动作(55KW以下默认为0——动作(无电抗器<ACR/DCR>),75KW以上默认为1——动作(有电抗器<ACR/DCR>))。注意:当U48设定为2时,对输入缺相和电源电压不平衡的保护功能不工作,因此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损坏变频器。........注意:老版本的富士变频器(例如序列号为FEA032G00370-1-072的变频器)没有U01~U61参数。

楼主:
........我上面的接法,实际上是AC220V电源只经过了变压器的AC220V端子与AC380V端子之间的线圈,最多相当于一个电抗器,不能算作自藕变压器。不过,变频器得到的电源确实是AC197V,而变频器也确实没有报警(不过散热风扇不工作)。

.........我直接采用AC220V电源进行测试,变频器的实际输入电压(市电实际电压)为AC212V,变频器确实是不会出现报警(不过散热风扇不工作)。

........因为把调压器搬到办公室或把变频器拿到车间去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没去拿调压器输出AC197V电源来做测试了。不过我认为就是用调压器给这个富士FRN-G11变频器通AC197V单相电源,变频器也不会出现报警。

楼主:
下面是市电电压为AC209V的情况,除了散热风扇不工作以外暂时还没发现其它问题:

网友G:
LZ,我92年起,业余在家修变频时多这样用的

楼主:
........很久没来看这个贴了,我把剩下的一些重要的说明贴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说明就是:AC220V不能使这个富士变频器正常输出频率!!!

........上面说的AC220V可以让变频器通电,笔者就把变压器取消了,直接采用市电AC220V电源驱动。刚开始的时候没发现什么问题,后在在通信时发现怎样都不能启动变频器——设置变频器频率以后,启动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始终为零!!!笔者开始以为是通信的问题,怎么检查都无济于事,故障依旧。后来笔者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坏了(虽然以前用单相AC380V电源可以让该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到60Hz的,可能变频器现在坏了)。于是笔者采用面板给定、面板启动的方式来启动变频器,居然发现也不能启动变频器!这说明不是通信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笔者始终不太相信变频器就这样无缘无故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的坏掉了,然后就琢磨。一下子突然想到,以前用单相AC380V电源可以让该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到60Hz,为什么现在采用AC220V电源就不行了呢?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呢?

楼主:
........笔者重新换上变压器提升的AC380V电源,供给变频器,发现一切正常,变频器可以正常输出频率至60Hz!!!

........查阅了些资料,笔者终于弄清楚故障原因了:对于三相AC400V输入的变频器而言,采用单相AC380V电源可以让变频器正常工作(必要时可以屏蔽缺相报警)————在实际应用中也证明了这个判断,有一次在一个工程发现总空开的进线端子出现问题导致电源缺相,发现该变频器在缺相状态下工作良好,没出现任何报警和故障现象(该工程电机负荷比较小)。如果采用单相AC220V来驱动三相AC400V输入的变频器,会因为直流母线电压不够,而导致变频器无法正常输出,其散热风扇也不会转(风扇设置是一直运转的,不是温度高了才运转的)。

........经笔者测量:单相AC22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317V。单相AC38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484V。

网友H(2011-03-05):
正在找相关的资料,谢谢菜鸟兄。

网友I:
........经笔者测量:单相AC22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317V。单相AC38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484V。
请问楼主:“当时测量时,变频器带的交流电机是不是在运转?”就是想问这一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经笔者测量:单相AC22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317V。单相AC38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484V。
请问楼主:“当时测量时,变频器带的交流电机是不是在运转?”就是想问这一点。

直流部分电压跟变频器运转与否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吧,直流母线电压只跟输入电压有关系,

再就是因为在这种试验条件下不可能用变频器带负载,所以输出电流造成的直流电压跌落也微乎其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经笔者测量:单相AC22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317V。单相AC38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484V。
请问楼主:“当时测量时,变频器带的交流电机是不是在运转?”就是想问这一点。

直流部分电压跟变频器运转与否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吧,直流母线电压只跟输入电压有关系,

再就是因为在这种试验条件下不可能用变频器带负载,所以输出电流造成的直流电压跌落也微乎其微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是想既然这种实验条件下变频器不可能带负载,可是“单相AC22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317V。单相AC380V电源驱动该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P(+)与N(-)之间的电压是DC484V。”

单相220V时,直流母线电压317V,比理论计算多一点,相差不大,可单相380V,直流母线电压484V相差有点儿大,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G:
380V的变频器输入220V,有的能显示,有的不能显示,这跟开关电源的设计值有关。

富士变频器出现不能启动,是设计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该机(380V的机器)在300多V的电压下,给了运行信号后频率闪烁,不能运行但不报欠压。这应该跟设计有关,有待改进。

变压器的问题:用隔离变升压用,在修机时安全。用0/220V/380V的变压器接成自偶方式的话,可以提升容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