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波恩大哥求求助

楼主(2008-11-08):
你好:

请问:安川西格玛5最新的伺服,用单相电源的时候是要调整那个参数,不然会报缺相,出厂设定的是三相电压,400W

                                                                           十分感谢!!!!

网友A:
抱歉!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还是问问厂家吧!

网友B:
可能不能设定成单相,没有可调的参数。

用欺骗的方法试一下:火线接L1,零线接L2及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