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动作极短时间的中间继电器调用问题

楼主(2008-11-08):
           三菱FX-2N 的高速计数器有高速区间比较指令DHSZ,如果其控制的中间继电器动作时间极短,在程序中有可能来不及动作。         例如:—【DHSZ   K100   K102   C235   M100】,那么M101只动作2个脉冲的时间,如何调用M101才能让程序可靠执行呢?对外部输入有脉冲捕捉功能,对M继电器有脉冲捕捉功能吗?望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我也没有找到好 的办法。学习 了

网友B:
m101只是一个模拟的,在数字电路只是一个寻址位置,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我也没有找到好 的办法

楼主(2008-12-08):
问题尚未解决,希望延长结贴时间!望大虾多指教。

楼主(2009-12-15):
看来我的分是悬赏不出去了。

网友D:
呵呵,我给你个方法,应该可以,我用的三菱PLC不多,不知三菱PLC有断电延时器指令,要有的话,就用断电计时器捕捉信号,延时0.5S脉宽保持信号,应该足够你处理了!

楼主(2010-04-04):
楼上未解题意。窄脉冲肯定以ms为单位啊。并且是指程序中线圈动作时间太短,短到有时扫描不着,造成漏动作。

网友E:
首先我问一下你。

这个指令最终涉及到一些什么输出量?这些输出量是否必要在两个脉冲之内完成动作。这个输出的设备是否能在两个脉冲内发生物理动作。这两个连续的脉冲持续时间有多长。

请回答。开始。

网友D:
再有你可以用上升沿活下降沿捕捉,气动定时器,设定输出时间宽度,应该可以吧!具体操作也要一些小技巧!看你具体程序要求了!

楼主:
to:“芳季”

从提问中可以感受到您对问题理解的深度,也能感受到PLC的功底。

“这个指令最终涉及到一些什么输出量?这些输出量是否必要在两个脉冲之内完成动作。”------不涉及输出,只涉及程序处理。在两个脉冲之内完成动作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比较苛刻的。并不要求这样。不管时间上延时多长时间,总要有响应才行。

“这个输出的设备是否能在两个脉冲内发生物理动作。这两个连续的脉冲持续时间有多长。”------脉冲连续时间和间隔时间都是在几毫秒量级。

这个问题虽有解决方案,比如加大脉冲间隔数,但不知小到何种间隔就会漏掉动作这个问题。

TO:miy_gongkong  对M继电器没有找到脉冲捕捉功能,脉冲捕捉只对外部物理输入点。

感谢楼上各位关注和回复。

楼主(2010-06-27):
顶起来,希望能得到答案。

网友F:
人还在不在,我有好方法使这个能够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