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转

楼主(2008-11-08):
请问各位大虾:我公司有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给煤机,频率给定为5---10赫兹,请问如电机发生堵转,电流会如何变化?谢谢.

网友A:
电流将增加,甚至还未等到电流增加时,变频已经过载保护。

网友B:
楼主说说你的电机有多大?

网友C:
你的工作频率太低了,这样对电机很不好,长时间低频工作,电机会发热,风扇转速低,电机容易坏。单纯的电气检测堵转是不可靠的,你应该再加上机械检测才行。

网友C:
你是什么给煤机,为什么要这么低速?

网友D:
电流将增加,达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时,变频器就会报过流信息,但是变频器低频工作,不管对电机,还是对变频器都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