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编人机界面是不是过时了?

楼主(2008-11-08):
怎么没有关于VC++编上位机程序的板块呢?

网友A:
就是呀,这个方面的咚咚好像很少,有待开发这个版块。这个至少这两年没有过时吧。

网友B:
VC++编上位机没几个人的,开发效率太低;

宁肯用VB,DELPHI,C++BUILDER做人机界面.

网友A:
但是VC++也有其优点,就是对底层的东西好开发一些,例如串口通信。

楼主:
用VC++编上位机控制算法有什么优势吗?直接用板卡和被控对象通讯。

网友B:
串行通讯没有必要用低层的,我用C++BUILDER6.0与MSCOMM32..ocx(自安装/自注册),

做了串行通讯(MODBUS),很方便.

人机界面一般用WINCC6.0,特殊情况下,会用高级语言,但没必要用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