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机VECTRON变频器炸模块故障救助

楼主(2008-11-08):
VECTRON变频器总线控制,运行中烧电源保险,检查一只MG150Q2YS51模块炸了,G1.C1间击穿,主板相关稳压管烧毁。更换模块,稳压管及新的驱动控制板后,上电待机绿灯闪亮,正常,启动即炸模块,故障重演。已有两台同样故障了,变频器外围线路无问题。恳轻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说明你还没有修好 ,我也碰到过,你可以检查一下cpu板上的驱动部分的那对三极管,和驱动电源变压器.有机会可以联系田利峰13957543990绍兴县杨汛桥镇

网友B:
我公司可以维修的,是驱动电源部分出问题了,有需要的话:13824248090

网友C:
变频器维修 0531-85989155

网友D(2008-12-08):
是驱动问题,检查一下驱动。

楼主:
从另外一台同样的正常的机器拆下相同的变频器来代换,结果还是启动即炸模块。修好这台变频器装回原来的机器,运行正常!

是否两台机器的变频器的cpu板不能互换?

网友E(2009-10-30):
vectron维修中心,提供配件,4小 时快速维修,电话1385350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