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及保护装置的组成

楼主(2008-11-09):
继电保护装置要求能反应电气设备的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并自动迅速地,有选择性地动作于断路器将故障设备从系统中切除,保证无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将事故限制在最小范围,提高系统运行的可*性,最大限度地保证向用户安全连接供电。
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是起到反事故的自动装置的作用,必须正确地区分“正常”与“不正常”运行状态、被保护元件的“外部故障”与“内部故障”,以实现继电保护的功能。因此,通过检测各种状态下被保护元件所反映的各种物理量的变化并予以鉴别。依据反映的物理量的不同,保护装置可以构成下述各种原理的保护:
(1)反映电气量的保护
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通常伴有电流增大、电压降低以及电流与电压的比值(阻抗)和它们之间的相位角改变等现象。因此,在被保护元件的一端装没的种种变换器可以检测、比较并鉴别出发生故障时这些基本参数与正常运行时的差别.就可以构成各种不同原理的继电保护装置。
例如:
反映电流增大构成过电流保护;
反映电压降低(或升高)构成低电压(或过电压)保护;
反映电流与电压间的相位角变化构成方向保护;
反映电压与电流的比值的变化构成距离保护。
除此以外.还可根据在被保护元件内部和外部短路时,被保护元件两端电流相位或功率方向的差别,分别构成差动保护、高频保护等。
同理,由于序分量保护灵敏度高,也得到广泛应用。
新出现的反映故障分量、突变量以及自适应原理的保护也在应用中。
(2)反映非电气量的保护
如反应温度、压力、流量等非电气量变化的可以构成电力变压器的瓦斯保护、温度保护等。
继电保护相当于一种在线的开环的自动控制装置,根据控制过程信号性质的不同,可以分模拟型(它又分为机电型和静态型)和数字型两大类。对于常规的模拟继电保护装置,一般包括测量部分、逻辑部分和执行部分。测量部分从被保护对象输入有关信号,再与给定的整定值比较,以判断是否发生故障或不正常运行状态;逻辑部分依据测量部分输出量的性质、出现的顺序或其组合,进行逻辑判断,以确定保护是否应该动作;执行部分依据前面环节判断得出的结果子以执行:跳闸或发信号。

网友A:
  顶了,问一下,继电器只是起一个保护做用么,正常工作时一直处于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