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二十细节

楼主(2008-11-09):
1.运行方式:有的变频器不能直接用面板控制起/停,须将控制端子的正转或反转连通,即先用端子确定其电机转向,再用面板控制起/停.

2.变频器驱动变极电机时,按高速接法连接,然后调速运行.用较低速度运行的,也可按中速接法.

3.对于三相角接220V的小功率电机,换用变频器时,可将电机接成星形,则直接可用380V的变频器驱动了.其输出功率不变.比采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方式,优越得多.

4.在电源容量数倍于变频器容量时,会使输入电流的谐波成分增大.整流二极管及电容的损耗增大易损坏,须加装输入电抗器.在输入侧加装电抗器,能提高功率因数,减轻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影响,且对防雷击有一定的效果.

5.加装输出电抗器,可改善电流波形,降低电机运行噪声.节电效果有所提高.

6.现场仪表有干扰时,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应能改善或消除.大功率电机的载波频率要适度调低.起动困难时,除转矩提升\起动曲线的调整外,可降低载波频率试之.

7.对运转惯性大而又对停车时间有要求的,须加装制动(刹车)单元和制动电阻.参数上应调为减速停车.

8.驱动潜水泵、屏蔽泵电机时,因其额定电流较一般电动机大,需选用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

9.变频器单机用做恒压供水控制时,可采用减速停机方式,类似于软停机,以避免水锤效应的产生.但一拖几或工频旁路时,停机方式应为自由停车.否则在运行中切换,由电机绕组产生的反电势易使接触器跳火,冲击变频器的逆变模块.

10.对转矩提升参数的设置,应试验和慎重为之.调整过高时,即低频率时电机端电流过高,使电机绕组过励产生磁饱合现象,使转矩大为减小,电机发出嗡嗡声,但不能转动,测量输出电流大幅度增加,易跳OC故障.遇有此类状况,将转矩提升的参数变小,往往能解决.

11.须更改参数时,但修改不了,可能已进行了参数保护的设置或因某种原因,限制了该功能的设置,可设置相关参数取消参数保护,也可直接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

12.对粉尘较严重的使用场所,需定期清扫和吹尘,并采取一定的防尘措施.

13.对小功率变频器(1kW以下)接线时应注意,最好先看一下铭牌的电压级别标注,为220V或380V.如为220V的,电源输入往往也是三个端子:R,S,T,应接入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误接入三相380V时,上电即会损坏变频器.

14.易落雷地区,须在变频器的进线附近,安装避雷器, 并就近可靠接地,以预防雷击的发生.

15.变频器均是按四极电机的额定电流设计的,应用于极数较多的电动机时,因电机的额定电流较大,须加大变频器的功率容量.

16.变频器的电源引入,要采用空气断路器,不应采用熔断器,当一相熔断器熔断或接触不良时,易造成缺相运行,对变频器和电动机均不利!

17.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很少有达到较高平衡度的,因整流器件的参数差异或导线线径的差异,会造成较大的输入电流的差异,根据经验,不平衡度在30%以内,甚至稍大一点,可认为正常.

18.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

19.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20.如果变频器经常低速运行(<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