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变频器一起跳过流,奇了怪

楼主(2008-11-09):
郁闷..二台变频器一起跳过流.现在有二ABB510 11KW的变频器用在风机上面,在运行大约半个小时后,一起跳过流.(二台在同一个控制柜)在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之后跳F0016接地!郁闷中 ,还有一个现象变频器在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到20A然后降下来)

工频的时候可以启............奇了怪.....e 有没有大哥大姐遇到过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楼主:
干扰     ..........?

柜子里除了变频器```还有一些 接触器 继电器 之类的```就没有`

了`

网友B:
接触器线圈有没有加浪涌抑制器

楼主:
好象没的```..

今天休息```明天去看一下``

有的话会怎么`没有会怎么```谢谢呵``

网友C:
是不是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引起的?

网友D:
很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E:
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变频器要良好接地。控制线最后屏蔽接地

网友F:
把滑差补偿去掉 试一试

网友G:
滑差补偿去掉                               ?

那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