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求助

楼主(2008-11-09):
我也是刚刚做台达的产品,(EH2),一个小区有800(不知道台达通信支持最多地址多少)?户人家每家有一个表<表支持485通信>要求可以在物业的人机界面查到用户自己的的使用情况(这个不是很难),

在异地公司里电脑上也可以看到每个用户的使用情况但不可以交费,在收费站可以交费.

也就是说有三个地方可以看到用户的数据,一台人机界面两台异地电脑,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太远想用因特网)

\请高手指点一两,PLC程序和通信怎么做,和给我推荐个(电脑)上位机的软件,(我想用组态王可以吗?)

最好有个实例,

网友A:
如果表是用modbus的话,单条485总线上最大只能支持256台智能设备联网,要使用中继之类的,plc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

如果表是自定义协议的话,要看你的表的战号部分是几位的,最大支持几台表同时联网。

建议直接使用一台电脑做串口通讯服务器(可同时当物业的人机,不能关机,否则其他计算机不能访问),直接在电脑上实现数据读写,不用plc做中转。

服务器出来的数据通过以太网接收其他计算机的访问。

采用电脑做串口通讯服务器的时候,同样面对该表采用的协议最大支持几台表同时在线。

网友A:
至于上位软件随便了,自己用vb/vc编都可以,看你自己的意思了,

串口服务器如果不想用电脑可以在网上搜看有没有支持你的表的专门串口通讯服务器,也可以直接用带以太网功能的Plc。

网友B:
现在的电表都有脉冲输出功能,你可以将每一个楼梯或是每一幢楼作为一个采集站,把每一个表的脉冲输出接在PLC的输入,用RS485与上一级的PLC或人机通讯,这样通讯端口可以成倍的减少,RS485总线就完全可以了,你这个系统就可以轻松解决。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3楼的回答我不太明白,

把每一个表的脉冲输出接在PLC的输入,用RS485与上一级的PLC或人机通讯,这样通讯端口可以成倍的减少

不太明白呀,

网友B:
电能表不是有个脉冲输出口吗?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一个脉冲对应电表转一圈,电表上有一个参数就是多少脉冲对应1KW.H,这样这个表输出给PLC输入。如果一幛楼上有40户人家,输入到同一个PLC里,这样你800户就需要20个PLC。然后这20个PLC就可以同时挂在上位机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能表不是有个脉冲输出口吗?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一个脉冲对应电表转一圈,电表上有一个参数就是多少脉冲对应1KW.H,这样这个表输出给PLC输入。如果一幛楼上有40户人家,输入到同一个PLC里,这样你800户就需要20个PLC。然后这20个PLC就可以同时挂在上位机上了!

兄弟的建议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呵呵,这只是个方案,只是解决了数量多的问题,具体还要做很多事。

网友C:
上位机直接和仪表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能表不是有个脉冲输出口吗?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一个脉冲对应电表转一圈,电表上有一个参数就是多少脉冲对应1KW.H,这样这个表输出给PLC输入。如果一幛楼上有40户人家,输入到同一个PLC里,这样你800户就需要20个PLC。然后这20个PLC就可以同时挂在上位机上了!

办法不错,

但我感觉不太合理呀如果表在调试时有了一定数,可是在上位机上读到的数就很难和表上的数一致,如果有人把线断了,那有损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直接和仪表通讯就可以了

如果有上位机直接通讯的话,用什么硬件,和什么软件比较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直接和仪表通讯就可以了

如果有上位机直接通讯的话,用什么硬件,和什么软件比较好呀

需要电脑,需要串口通讯卡,软件可以选择支持该表的组态软件或者自己编

网友D:
建议你用Devicenet网络,台达PLC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用Devicenet网络,台达PLC就可以做。

Devicenet网络怎么做以前没做过这么多站的,最多也才8个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