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软启动柜

楼主(2008-11-09):
求助大侠们:

关于高压软启动柜做法是否同低压软启动柜哪?

是否选用高压软起动器?

小弟知道低压软启动柜的做法,但高压没有接触过,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要应付老板)

网友A:
高压软启动的种类主要有液阻型、磁控型、固态晶闸管和变频型4种类型。。

液阻和磁控型说白了就是串阻抗降压启动,只是这个阻抗在启动过程中是可以调节,以达到调节电机启动电压和电流的目的。液阻型大体是通过调节液阻的电极距离

达到调节串入液态电阻大小,磁控型大致是通过调节直流励磁电流达到调节串入线圈阻抗的大小。。这两类应用比较普遍,国内最大容量都已做到上万KW的超大容量

单台电动机的工程实绩。。液阻缺点是启动参数受气温影响大、占地面积大、短时重复启动性能差、维护要求相对高。。磁控型的缺点一般需要辅助低压电源、重复

启动也受线圈热容量限制。。至于固态晶闸管和变频型二种基本原理与低压一致。就不在罗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