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西门子变频器上电跳F231维修过程

楼主(2008-11-09):
西门子6SE3224-22KW 变频器一台(顾客说用了10年了,很老的机型了),接修故障是 上电一分钟左右跳F231(输出电流值测量不平衡,检查电机接线及电机短路和接地是否有故障)。

由于是第一次接修西门子这个机型,心里没底。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维修。先上电试机看看:上电后一分钟左右果然跳F231,无论运行否都跳。而且跳231后不理他,发现还会听到变频器里面有咔哒咔哒的像是继电器的乱跳的声音,怀疑有虚焊的地方,于是打开变频器用木棒轻轻敲打主板及电源驱动板等,发现有时候咔哒声随敲打有变化,主要是敲打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时候机会多。

打开变频器目测发现,电脑板上的两片TL084C 有更换过的痕迹,会不会是这两个芯片有问题呢? 先换了再说,买了两片TL084C换上后,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在这里。于是把电源驱动板拿下来,仔细目测板子上的元件,没有动过的痕迹,也没有发现有开裂 虚焊 爆炸 等现象。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三路7800各脚阻值 ,一样 ,应该问题不在这里。 没查出问题来。再次装上变频器各个板子后上电试机,出新问题了:显示面板亮度很暗了,跳F005 (变频器过热,内部PTC,检查环境温度是否太高,检查进出风口是否畅通,检查变频器内部风扇是否工作),我是没有插风扇,两线的直流风扇,不带检测信号反馈。 怀疑刚换过的TL084C 有问题或者有虚焊,于是拆下板子补焊后再装回去上电试机,问题扩大了! 这次上电后,显示面板干脆不显示了,其实是只剩下一个微弱的8字符闪烁,并伴随着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咔哒咔哒的有节奏的响声。用表一测开关变压器的各个输出整流二极管后的滤波电容上都没有电了,是电源不工作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没有动电源板啊。
电源部分是由UC3844AD(14脚IC)和LM358(8脚IC)和 K2225开关管 等组成的,3844的工作电源由3个330K的电阻从母线降压来获得 (正常是13V左右),开关管的电压也是有母线获得。 难道是电源有负载短路造成了不工作了? 查各路输出都没有短路现象,这就奇怪了。 从丹佛斯2800变频器板子上找了个2844的14脚IC 过来代换后,上电干脆连之前的变压器的咔哒声也没有了。应该是不能代用了,又换回原来的3844,3844不应该随便就坏的。 仔细观察发现变压器的周围几个整流二极管的两端都发黑,用万用表检测二极管特性正常,单独给电源板加上500V直流电压,仔细测量变压器的各路输出电压,发现有一路去7805三段稳压器的电压没有,测这路电压的变压器绕组没问题,用5V电压加到7805的输出端没有发现短路,测7805是好的,于是怀疑此路的整流二极管有问题,虽然刚才测量二极管特性是有的,还是拿下来测测,用风枪往下吹这个二极管的时候,二极管的两端焊盘都掉下来了,没法测了,也没法再用了 ,干脆换,又从丹佛斯电源部分摘来个二极管装上,上电在测有输出了9V ,装上主控板,上电再看显示面板的字符回复正常亮度了,也不只显示一个微弱的字符8了,现在上电还是跳F0005,想起刚才看到变压器周围的二极管两端都发黑了 ,于是重新检查电源部分的所有整流二极管,结果又查出3个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有二极管特性,但是就是导通电阻非常大,全换,然后上电试机,这次故障又变了,上电跳 ----和FR 0.0 交替闪烁, 仔细检查开关变压器周围的几路输出电压都有且7805 7905 7815 7915 几个三端稳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也都正常,是不是没有装大电容板的问题呢?(高压滤波大电容单独一块板,维修的时候为了拆卸方便,没装他)。于是完全回复安装变频器各个部分,总装后上电试机,OK了! 显示正常,运行正常,挂负载(1.5KW电机)试机,运行正常,测三相输出电压平衡,电流平衡,可以交差了。
总结: 由于我是新手又是第一次接修西门子变频器,又是老机型,又没有图纸,维修走了很多弯路,其实当初的231问题,用木棒敲击出乱跳问题,都是由于电源部分的整流二极管老化,导通电阻增大造成输出内阻增大,负载能力变差造成的电路工作不稳定等,表现出很多奇怪的表面故障现象。以后遇到比较老的机型要多注意电源部分的检修,也许会事半功倍。

2008年11月9日

网友A:
好贴!谢谢布衣的宝贵经验之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贴!谢谢布衣的宝贵经验之谈!

网友C:
大刚子给你顶顶,学习了

网友D:
呵呵,布衣今天我来看你了,知道我是谁吗?

网友E:
哈哈。西门子修好了。

网友F:
学习一下,给你顶顶。

网友G:
不错,哈哈以后把我的也写上

网友H:
好!写的不错!很好。

网友I:
好,学习了,精典

网友J:
我也来了,学习下,继续吹水。知道我是谁了吧。

网友K:
谁有6SE3224说明书麻烦告诉一声。13561430024   或者发到邮箱654321WANGLIANG@163.COM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L(2009-03-25):
MMV系列的多是7800出了问题.

网友M:
够详细~~顶个~~~~~~~~~~~~~~~~~~~~~~

网友N:
多谢你的宝贵验!

网友O(2009-07-07):
真的很感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O:
学习中
我现现在正修西门子 ECO 系列的变频器 就是报警F231运行就挑 请高手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P:
好贴啊,希望多一些这样得实战篇。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