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侧缺相,变频器未保护停泵

楼主(2008-11-09):
abb510,1.1kw、7.5kw变频器,使用过程中上级电源B相断电,但变频仍在运行,只是泵的工作声音变小,才引起现场人员注意,通过电压表发现B相断电,手动停下变频器,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变频器是逆变出来的交流,直流电压不很低的情况下,负载小了,照常可以运行。当负荷增大就会保护动作了!

网友B:
正常, 我们就经历过,是SIEMENS变频,负载是风机,缺了一相(当时不知道),频率只能上升到30Hz,稍高一点就报欠压。就这样缺相还能运行1星期,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C:
变频器是逆变出来的交流,只要直流电压不低于400V,变频器是不会报警的,电机还能正常运行,但是变频器带负载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你听的工作声音小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你在变频器里面设置电机功率、电流、频率、电压这些参数了吗?

网友E:
上级电源缺相,找到断点接上上就可以了,变频器本身没问题啊

网友E:
如果担心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上一级加缺相报警器

网友F:
正常,有的变频器没有电源缺相检测,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长见识了

网友H:
变频器里面设置电机功率、电流、频率、电压这些参数设置的参数和电机的而额定值要一样!

网友I:
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就会保护。没有缺相保护的。负载轻一样用。很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了,很像都给分,可是系统不让,只能给第一名了,呵呵

网友J(2008-12-16):
换了590直接报警停车.不过丹佛斯变频器可以保护

网友K:
他是检测中间直流电压来实现的电压低于400V回报的

网友L:
正常现象 只要不低与直流母线的最低报警电压 一般不会母线欠压报警 有的变频器内部有短接充电限流电阻交流接触器 如果在运行过程中恰好缺的是接触器吸合线圈的其中一相会报交流接触器故障 当然会停机停机的 所有有时候会报警停机有时候不会

网友M:
请问高手关于ABB如何实现逆变器冷却风机报缺相功能。

逆变器的冷却风机是外部供电,外部电源经过逆变器里面一个接触器给冷却风机供电,当冷却风机出现故障的时候,drive window里面报TEMP DIF 2 U(注:2是并联的第二个逆边器,U是代表冷却风机缺相的相序),而与其并两在一起的另外一个逆变器的冷却风机正常工作。

网友N(2009-01-20):
晕死,你那个故障是第2个逆变器U相温度偏差高, DIF是指比较值。 风机转速不正常就要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