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扭开关

楼主(2008-11-09):
我公司有一台电机在四楼 控制在一楼 用按扭开关 控制线全部接好 现在想让按扭开关的灯亮起来,是否接一跟零就可以线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的按钮灯,是什么电源,220V,380V,24V等.还要看你的灯在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不两.还要接到控制电路里.

网友B:
你可以买有一种按钮开关里面自带变压器的开关。我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B:
好像是24v的

网友C:
我认为你的情况换成档位开关更容易识别起停位置

网友D:
主要看你的控制原理图是怎样的。只要将指示灯并在控制电机接触器的线圈处即可。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电气原理图是这样设计的,同时因为你控制距离比较长,我建议你备用线多放几根以便以后线路更改用。如果是220AC的指示灯的话放中性线是可以的,但还要同你实际电路要求要结合起来。

网友F:
有一种按钮kaiguanbenshenj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