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频器中,同一电机改变不同极数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1-09):
如果在变频器中将电机极数由2极误设成4极,在同一频率下,电机的电流和转速会什么区别?

网友A:
好像只影响转速的显示值。

网友B:
如果在变频器中将电机极数由2极误设成4极

 你用的什么方式控制,vf 还是矢量控制,如果是vf的话设置这个参数没有用。

网友C:
影响转速的显示值吧

楼上的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