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1-09):
如果在变频器中将电机极数由2极误设成4极,在同一频率下,电机的电流和转速会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机的电流将减小,转速减少一半

网友B:
转速是不是应该翻倍吧

网友C:
电机的实际电流和转速都不变,所谓设置有两种需要:

1、矢量型需要设置,是为了将电机的运行参数输入到电机,以便更好的控制运行。

2、某些品牌的变频上有转速显示功能,但仅仅是显示,与实际速度一点关系也没有,因此需要将电机的速度告诉变频,以便显示。

网友D:
只能帮你顶贴,自己也关注一下

网友E:
用公式算一下,转速应该翻倍

网友F:
l转数会有变化的。应该没有一倍的。

楼主:
我个人认为,电流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因为是在同一频率下,所以电机的转速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