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09):
我用的MT510的屏。用电脑传程序始终传到12行就提示通讯线没连接好,请检查通讯端口。程序以前传过,没有问题。但是用电脑在先模拟可以通过电脑控制PLC。求教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不胜感激。

网友A:
通讯用的线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在线模拟用的是PLC的编程线

网友C:
我觉得最大可能还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

你可以详细看看那个通讯端口对应的连接号!我现在也正在用M510T。有问题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D:
估计是波特率之类的,没设好。

网友E:
软件用的对?。。。。。

网友F:
好好设置下就可以了   仔细点

网友G(2009-04-09):
多数是端口和线的问题